楼主(2011-08-04):
AOC912SW+显示器闪一下黑屏。再关掉电源开关。能看到桌面一下子。中间跳出的蓝色的方框。接着又没了。试过把VGA线拔掉。再关掉电源开关。再开。等蓝色方框跳过后显示未连接信号线后再接VGA。显示完全没有问题。更换过通用一体电源板。请问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啊。求解啊。
桌面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灯管,高压板皆有可能。

网友:
灯管有问题吧,用高压板点下是不是灯管出问题了

网友:
拆开仔细检查检查,高压板,电源板都有可能

网友:
换过了高压电源一体板啊。然后灯管也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