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会导致TB62506的 VCC3SW输出是5.8V,

楼主(2011-08-04):
IBM T60的问题。进过水,TB62506腐蚀断脚了。换了个新的。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次接电源,有待机,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拔下电源,再插上就没待机了。保护隔离的第一个场管电压都没过
测量VCC3SW是5.8V,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高的电压呢

网友:
3SW的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点评):
换了还没好啊。。

网友(点评):
你看看是不是3SW 供电的地方断了

网友A:
你这个高得太离谱了点 看看是不是跟16V有微短了

网友:
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有可能是微短路 看看还有什么腐蚀的东西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回复。
滤波电容已经从料板上换了2个了。TB换了好几个,都不行。

你看看3SW  是不是断线了  如果短线  造成后级没有供电  所以电压高一点不奇怪

网友(点评):
楼主不要怀疑 断线不一定只有3。3

网友:
对了  我想起来 有一个问题会导致这样     那就是你万用表电压不足了   导致测量偏差多了  你看看你表的电池是不是没有电压 了   我是碰过这样的问题   要了个大弯

网友(点评):
不是表的问题,呵呵

网友:
没有遇过。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3SW  是不是断线了  如果短线  造成后级没有供电  所以电压高一点不奇怪

后级有断路会导致VCC3SW升高?  如果VCC3SW不接负载应该也是3.3V吧?希望能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高得太离谱了点 看看是不是跟16V有微短了

第一次通电是正常的,开机也正常。拔下电源马上再插上就会不正常。等过大概半分钟以后再接电源又会好。就是在连续接电源的时候,只有第一次是正常的。
T60的,20V。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级有断路会导致VCC3SW升高?  如果VCC3SW不接负载应该也是3.3V吧?希望能解释一下

我改过液晶电源板  干扰器电源板    DVD  等 不接负载 电压均高出几V    原因我想就是空载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下第一次通电正常后,断开电源,用镊子短接VCC3SW后,立即通电,看能否点亮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