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打开就显示是否格式化

楼主(2011-08-04):
U盘打开的时候显示是否格式化,是怎么回事。用什么能修复一下

网友:
U盘工具网上一搜全是,先扫描你U盘的芯片型号找相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
,不好弄,要找量产工具

网友:
优盘坏啦吧 找你在哪买的 换一个

网友:
格式化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不行就只能量产能修复

网友:
量产  不成  买主控板

网友A:
我手里有两个了, 都是这问题, 量产也没用, 在网上看人家能行,自己试了好多就不行, 扔了吧,

我的也,找了好半天找到了量产工具,结果没用还老是掉数据,丢了

网友:
中毒了我以前也遇到过 下个KINGSDUN的修复软件  如果楼主是K的U盘的话

网友:
找个VIN7或者VISTA的系统格式化   不要选择快速格式化  让它自己慢慢的格

网友:
换个晶振试一下。

网友:
直接格式化吧!!进入pe模式,不行的就量产,资料会全部没有哦

网友:
这种不行的话直接换,量产也不能啊,都有教程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两个了, 都是这问题, 量产也没用, 在网上看人家能行,自己试了好多就不行, 扔了吧,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量产以后真的可以用啊,

网友:
插拔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扔了得了!!

网友:
量产是什么意思不懂啊?出现这种情况先插到电脑上杀毒在说,在格式化,不 行就没招了

网友:
有重要文件就在DOS把文件导出来,如果DOS下还不能认到的话,只能试着格式化了,资料恢复的机率不是怎么大的,这种情况多数是没进行安全删除插拔,接触活动,或者中毒引起

网友:
下个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好了,我以前也弄过一个。

网友:
我也有过啊、换别的机子照常用

网友:
下载U盘修复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用软件修复下,不行拆开把存储芯片加焊下

网友:
是不是优盘量产拉

网友:
按他提示的格式化完是不是还不能用?用winhex回写一下看看,

网友:
你是不是中毒了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软件能恢复,直接进软件打开U盘导数据,U盘没维修价值

网友:
俺的也是 做完系统盘后 打开就格式化 第二次就好了

网友:
使用数据恢复软件。。。不懂就到电脑城,找专业恢复数据的店

网友:
量产工具那种好用一点,我也想一载

网友:
基本上右键点fat快速格式化就行了

网友:
右键点击格式化-fat-快速格式化就ok了 不能用的情况下在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个软件 叫什么呀。我想试试看

你试试easyrecovery_setup 这个

网友:
我有个u盘坏了,由于里面有数据,就把芯片汗到了一个好的同类型u盘上,就好用了,后来也出现过格式化的问题,我重新加汗了下就好了。。。分享

网友:
你格式化过了没啊,不想格式化一般是不行的,格式化过了不行就要找量产工具修下或许有救的

网友:
u盘mbr引导损坏了吧

网友:
你用的是产量,有时重起下就行

网友C:
到U盘官网上下载一软件就能搞定   我的PNY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U盘官网上下载一软件就能搞定   我的PNY就是这样搞定的

什么样的软件能搞定。

网友:
  买个算了。。。。。。。。。。

网友:
如果没有种要资料的话低格试一下,不行也就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纯粹是瞎猫碰见了死耗子,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下载了一个。然后就好了。你要不去你的U盘官网去看下

网友:
格式化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量产一下,我也遇到过,量产不行就换吧

网友:
我来学习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57671-1-1.html

网友:
格式化就可以的啊

网友:
量产一下不行,几十元买一个算了

网友:
我手头上正好有一个,回头试下看

网友:
开始: 运行   输入 CHKDSK /S /F  加盘符 用找个命令。

网友:
尝试使用winhex这个软件

网友:
闪存出现坏块了

网友D:
WinHex是一个专门用来对付各种日常紧急情况的小工具。winhex中文版可以用来检查和修复各种文件、恢复删除文件、硬盘损坏造成的数据丢失等。同时它还可以让你看到其他程序隐藏起来的文件和数据。总体来说是一款非常不错的 16 进制编辑器。得到 ZDNetSoftwareLibrary 五星级最高评价,拥有强大的系统效用!

设置中文的方法:点击菜单栏最后的“help”-“setup”-“Chinese,please!”

由于上传文件不能大于2M,只好压缩成小于2M的上传上来。两个文件同时下载下来后解压。

祝你成功。

网友E:
遇到这样的问题,第一、要考虑的是虚焊,一般加焊一下就OK了
第二、如果加焊不行的话要进行量产修复(建议找专业师傅)
第三、如果是芯片坏了的话,买一个新的,好用。
第四、楼主现在的问题解决了吗?请及时结贴。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这个情况,当时是下载了一个HP的一款绿色U盘修复工具,用该软件格式化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不行的话,就只能试试量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inHex是一个专门用来对付各种日常紧急情况的小工具。winhex中文版可以用来检查和修复各种文件、恢复删除文 ...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这样的问题,第一、要考虑的是虚焊,一般加焊一下就OK了
第二、如果加焊不行的话要进行量产修复(建议 ...

已经解决了。用数据恢复软件,把数据导出来了,然后量产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是用什么恢复的,我发的那个软件吗?用的其他软件的话介绍下,到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好多个选择.

网友:
手头上有一个HP这样的盘,不会弄。

网友:
量产一下吧,可能内部程序坏了。要数据的话找专业人员作吧

网友:
我都是直接丢了,哎

网友:
换个新的吧,要不了多少钱,我的也,找了好半天找到了量产工具,结果没用还老是掉数据,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