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维修经过

楼主(2011-08-04):
一联想用航嘉小电源,HK280-21AP。故障现象:主机不加电,换电源解决,故确定为此电源故障。拆掉打开,发现保险等一切正常,没有烧坏痕迹。通电测5VSB正常,绿线有3.7V左右电压,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如下图:

第一步:通电测KA7500的4脚为高电平,8脚11脚各输出2.2V电压,12脚为19V左右的电压,14脚输出5V ,正常。下面两图为KA7500及LM339
第二步:怀疑推动管及周边元件坏,逐一拆掉检测,甚至换掉推动管C945,无效果;
第三步:怀疑开关管及周边元件坏,检测正常;
至此:陷入困境。
隔日,通电情况下短接绿黑线,测主开关管电压,接整流后正极的上管Q01的E有160V左右电压,但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之时会慢慢降低,同样Q 02的 C和B极也有160V 左右电压,测量之时也会慢慢降低,开始怀疑周边元件有漏电现象,逐一测量,正常;如下图
隔日,继续
通电情况下测推动管是否工作,测得两管的E 1.5V,B 2.2V ,C 1.5V ,推动管不工作。开始怀疑KA7500,更换,解决问题。
最近开始学修电源,有些可能表述不清,请大侠们见谅。也请大家批评指正。
问题:开关管电压为什么在用表测量之时会慢慢降低?

网友:
图文并茂分析的不错

网友:
1.查主开关管附件的2个50v的小电容
2.查推动电路。

补充内容 (2011-8-5 14:48):
楼主按照我的方法查了吗?尤其是那2个小电容。

大只佬 -6 看清楚再回帖

网友:
仅换KA7500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是的,解决。

网友:
看楼主说的,KA7500B的各脚的电压是正常的,怎么会想到是它坏了呢?上次我修一个长城电源,测量到14脚输出的基准电压为6.53V,严重偏离5v,才判断是它坏了,换掉后果然正常了。但你这个例子似乎无法判断是KA7500B坏了啊。

网友:
这个修过了 一样的故障  联想原装机的

网友A:
KA7500的损坏好像没什么分析,就是换了就好,也是有碰巧之嫌,最好把分析详细说明,别人好借鉴吗。

网友:
刚开始测电压正常,没有怀疑KA7500。而是主要检查高压部分。到后来,查推动管电压,发现推动管不工作,才又开始怀疑到7500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A7500的损坏好像没什么分析,就是换了就好,也是有碰巧之嫌,最好把分析详细说明,别人好借鉴吗。

直到最后查推动管不工作,因为推动管的E极是7500的8和11脚输出的电压。不短接绿黑线与短接后8脚和11脚电压不变化,导致推动管不工作,所以才换的7500

网友:
学习了,谢谢,,猛 顶顶!!!!!!!!

AWX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到最后查推动管不工作,因为推动管的E极是7500的8和11脚输出的电压。不短接绿黑线与短接后8脚和11脚电压 ...

推动管的B级接的才是7500的8脚和11脚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B极。

网友:
还有,你推动管的B级电压为2.2伏,似乎是正常的啊。不能判断7500损坏了。

网友(点评):
短不短接绿黑线B极电压都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到最后查推动管不工作,因为推动管的E极是7500的8和11脚输出的电压。不短接绿黑线与短接后8脚和11脚电压 ...

是不是短不短接绿黑线,8和11脚都是2.2伏?

网友:
高手们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
我有几个电源都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没解决。不知这样的电源修好能用多久??

网友(点评):
这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也许一次就好,也许根本就治不好。呵呵

网友:
哎~兄弟接到这块版子要用点心了~耗时啊。

网友:
我这也有好几个这样的电源

网友:
修好能用N年。

网友:
“直到最后查推动管不工作,因为推动管的E极是7500的8和11脚输出的电压。不短接绿黑线与短接后8脚和11脚电压不变化,导致推动管不工作,所以才换的7500”这个理由不充分,7500第4脚高电平(保护的原因造成)的话8,11脚电压也会无变化的!楼主换7500就俢好了,或许是偶然吧!

网友(点评):
呵呵,是我表述的问题。原贴是这样描述的:“隔日,继续 通电情况下测推动管是否工作,测得两管的E 1.5V,B 2.2V ,C 1.5V ,推动管不工作。开始怀疑KA7500,更换,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SOLYTECH的电源是这种情况,还不知道是那里坏了。一会去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说明副电源电路没有问题,所以如果是主电源电路问题的话,如果观看外观元件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烧的痕迹,首先就应该换7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