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ST的宽带连接要开机很久才能打开,有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2011-08-04):
用GHOST版的系统,开机要等一二分钟,宽带连接才能显示,有办法解决这问题吗?用安装版的就不会这样。快很多
安装

网友:
不是那个问题好不好。你把ip设置了就好了
同意楼主:
5.0
wugaoshang
同意楼主:

网友:
是吗,我还没注意,下次试下

网友:
是不是电脑运行速度太慢 一般不会要那么长时间啊 把系统清理一下啊

网友A:
新装的系统都是这样

网友:
描的问题,换个描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2楼意见,设置IP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到这儿问这种问题,你就不怕大虾们的砖头吗?手动给个IP就好了

网友:
把 DNS 和 IP设置 好 一切OK
新动力电脑
正解!

网友:
是XP系统吧,在网上邻居上右键,属性,打开后能看到本地连接,在本地连接上再右键,属性,打开后能看到TCP/IP项,双击后随便填写一个IP地址,或是填写192.168.1.111也行,再重启开机就不会慢了

网友:
设置IP就能解决问题了,只有LZ说的用安装版就没事,还没试过,有空实践下。

网友:
把ip设置了就好了

网友B:
不是ghost的问题,你把网卡ip地址固定,不要输网关,dns,就行了

网友:
随便输入一个IP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情况跟系统没什么关系,一般是与ADSL MODEM有关,我试过换个MODEM就好了。但一般改下IP地址就可以解决。
苏博特
正解!!

网友:
把本地连接里默认的IP地址换成手动的IP就行了啊 基本上开机进桌面点宽带连接只要3-5秒了

网友:
应该是网络找不到指定IP地址才要很久。。设置固定IP就可以了

网友:
IP地址设置下就行了

网友B:
本地连接弄个静态IP地址就行了

网友:
怎么这个论坛还能是负分啊?牛

网友:
指定IP跟猫在一网段即可

网友:
IP 地址设个192.168就行了!!
即点即开

网友:
如果局域网中是设定自动分配IP的,那么只有第一次进入系统时向服务器请求分配IP地址时会慢点,分配成功后以后重启是不会这么慢的,如果每次都这样那么就是服务器没能给你的计算机分配好IP地址,有可能是网络不通,这种时候就要手动设置固定IP了

网友:
直接固定一个IP地址

网友:
很简单IP地址设一下就好 192.168.1.除1的任何数
192.168.1.1网关设完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装的系统都是这样
cuo bu guang zhei ge xi tong de wen ti ying gai shi she zhi de wen ti

网友:
2楼正解,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设置一个IP地址就可以了,随便设。

网友:
设置一个ip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你们都误会他的意思了吧
是开机后宽带连接要很久才跳出来吧
换GHOST WIN7 吧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

网友:
使用指定IP可以解决那样的问题, 碰到个4核电脑装XP放光盘读盘很慢,,,,,装WIN7不回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三代内存运行XP比较慢还是4核与32XP不搭配啊

网友B:
看得我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