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 宽带猫的维修

楼主(2011-08-04):
请教各位大侠  这几天收到了两个宽带猫  都坏了  其中一个故障现象是  加电后power灯亮1秒钟后熄灭
打开后看不到任何的外观损坏  该猫用的是9伏交流电  检查四个整流二极管完好   下一步没思路了  不知哪位可以指教一二   呵呵

网友:
有98%是外面的9V电源坏,你换下就知道了

网友:
猫也不贵啊 坏了换一个不就行了啊

网友:
厂家太多电路设计差别太大,手里有几个坏的因硬件没有坏,软件部分出错没有法了就报废了。

网友:
换过外面的电源了  故障依旧
虽说猫不值钱但是也和杂牌电源一个价位啊  维修感觉比较有意思啊  呵呵

网友:
我们这猫坏了宽带公司是免费换的 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
可以把里面的电容都换掉看看~

网友:
这个的确冷门,曾经我也尝试过修雷击后的路由器,用了两三个小时跑线路,结果除了那三四个ic外没找到任何故障原件....结果已经再清楚不过,故障就在ic上,万般无奈也只能放弃维修....

网友:
先检查一下:
里面的电容是否有鼓包的;
可以把里面的有鼓包电容都换掉看看

如果测试还是不行 ;就是IC损坏

只能放弃维修.

网友(点评):
雷击的电器不会坏电解电容

网友:
猫一般烧主控IC

网友:
雷击的电器不会坏电解电容的,只会烧线性元器,不要误导别人。 I

网友:
我专门接人家刷挂的猫或者路由器,被雷打的看下线路咯,直连cpu的话被雷打,那就可以扔掉啦,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
flash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我一般修供电,如果供电正常,我就不修了,检查出来也没有配件。

网友:
前2年在东莞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厂里面做华为的猫售后维修的,,一天修100个吧,,这个东西,一般都是雷击坏。。。电路一般不会出问题哦。。。你这怎么修啊,找到问题也没芯片换吧

网友(点评):
详细说下,在工 厂怎么修吧!

网友:
呵呵呵   看了大家的  最终决定  还是放弃维修吧
因为除了电容之类的  就剩下芯片了  即使找芯片损坏也没配件啊

网友:
如果电源没坏,电容没坏,就放弃吧!没陪件换!

网友:
我手上有四五个坏猫,待修中,看来没意义了

网友:
我修过自己用的猫,先是整流管坏,换后用了一年,后来又是电容鼓包,换后又用了一年。再后来又坏找不出什么问题了,量各电压都正常,只有怀疑IC,那就只有扔的份了!

网友:
不一定哦  还有一种猫是BGA 封装的  上次遇到过  就联想到猫发热严重 容易虚焊 直接BGA 结果还真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