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1D电源电路解析

楼主(2011-08-04):
SG6841D电源电路解析
1、300V的形成
   交流200V经过保险丝F901,再经过NR901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之后,经过 R901、R902、C904以及L902之组成的低通滤波器之后,使低频的200V交流加载到全桥整流,形成300V,300V经过大滤波电容进行滤波后,进入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到达开关管的D极(Q903)
2、启动电压的供应
        300V经过R906、R907启动电阻进行降压之后,降到14V左右,加载到电源芯片(SG6841D)的3脚,芯片开始工作,产生的振荡信号从8脚输出,到达开关管的G极,开关管的导通和截止使开关变压器的初级储能和释放能量到次级。
3、持续供电供应
        由于启动电能是短暂的微弱的,芯片还需一个持续稳定的能量,由于启动电路工作以后,开关变压器的初级储能释放到次级的 5.6脚,经过降压限流电脑R908后,进入二级管D90C和C907进行一次整流滤波之后,形成稳定的电源加到开关电芯片的 7 脚,为芯片供持续稳定的供电电能
4、 过压保护
   当外接电源电压过高,引起持续供电电压过高,会使ZD901(超过22V)击穿导通,从而使Q901、Q902共同工作后,使芯片的4脚电压通过D903、Q901到地,4脚到地的阻值越小,开关芯片的振荡频率越高,当超过56KHZ时,振荡器停止工用,进入保护状态
5、过流保护
   当某种原因,导致开关管(Q903)导通时间过长,导通电流过大的,R919端的电压将会升级,这个电压升之后,加载到振荡芯片的6脚,从而使内部振荡器关闭,起到保护作用。
6、稳压控制过程
        当次级电压有高和低变化时,通过R924、R925和R928加载到 TL431的基极(控制级),使 TL431的导通程序有高和低,引起光耦的2脚的电压有高和低,光耦内的发光二极管的压关有高和低,发光强弱变代,促使光耦内的光电三极管导通程度有高和低。从而使芯片的2脚导地程度有高和低,引起内部振荡器的频频率变,产生的振荡频率通过8脚输出到并关管的G极,控制开关管的通和断,进而控制并变压器的初级储能,当电压高时,储能时间短,电压低时,储能时间长,这样达到开关变压器初级储能相对衡定,进而控制次级的电压稳定,达到稳压的功能
7、 次级过压保护
        当次级电压瞬间过高时,会使ZD902、ZD903击穿导通,再通过TL431 和光耦的控制,使芯片2脚的到地程度的变代,从而使内部振荡器关闭进行保护作用。
         名词解释:
          开关管: 开关管就是开和关的电子管。
          场效应管: 根据构造和工艺的不同,场效应管分为结型和绝缘型两大类。分为G(栅极)S(源极)和D(漏极)三极,其中 G极为近控制器级,控制D极和S 极的通断,
D 接正级,S接负极,有阻值 为 N沟道
S 接正级,D接负极,有阻值 为 P沟道

          TL431: 这是一个电源精密调整器,高电平里,导通程序高,代电平导通程序低

网友:
呵呵,楼主真有闲心还自己画张图纸出来,这个pwm开关电源电路对新手倒是很有帮助....顶一下。

网友:
精神可嘉..希望再接再历..

网友:
SG6841D可以用其它电源芯片代换,改一下4PIN电阻阻值就行了,这个芯片一般是打雷爱坏,自然坏一般是电源MOS管坏才一起坏了,MOS对地限流电阻,6PIN电流检测电阻和8PIN驱动输出电路也会一起坏,还有7PIN供电滤波电容不良也会不好启动

网友(2012-07-07):
早知道这里有,我何必交那么多钱去学呢……

网友(2012-12-02):
很好的资料贴。图看不清。

网友A(2013-03-30):
感谢楼主,一般坏了就换,倒没去想它的工作原理。看来要多多学习

网友(2015-02-12):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一般坏了就换,倒没去想它的工作原理。看来要多多学习

怎么测试他坏没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