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设置左声道可以右声道也可以就是中间不行

楼主(2011-08-04):
声卡设置左声道可以右声道也可以就是中间不行
注不是驱动问题,同块板子同驱动没问题

还有一个V星8600gt显卡vga接口白屏.dvi口可以怎么回事

网友:
这种问题一这要先换声卡,你换都不换,还问什么,一般维修的都是先换芯片试试的,要敢于动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