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这样也可以??

楼主(2011-08-04):
      今天遇到了一块不开机故障的板子,第一先看了跳线,跳线没事。又测了开机键的电压,确定正常。然后用镊子戳了一下晶振,亮了,诊断卡走码了,心里想嘿嘿晶振坏了啊好修,换了个晶振,点一下试一试吧,感觉跟定好了,点了一下,没亮,哎???咋没亮?不死心,又点一下,还是不亮,用镊子又动了一下晶振,额,亮了。。我还是感觉晶振坏了,又换了个,还是不行。换谐振电容,心里想啊肯定是电容的事,换了之后,点了一下还是不亮。。我有点头疼了,这是怎么回事?心想会不是谐振电容不兼容,我这回从客户的好板子上拆了一套,晶振和谐振电容,这样应该好了吧,一点还是不亮,F气了,这是咋回事?为啥不亮,拆拆拆,又拆下来了,我不按电容了,看看开机不,额呀,一点亮了。。。不上电容也可以亮!!!哎,不错,省成本了  大家可以试一试,不上电容有的板子可以开机滴,省的电容的钱可以给孩子买奶粉!!

(现在也没想通为啥上了电容就不开机,不上电容竟然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点评):
楼主是不是没把谐振电容安上去啊,如果不上的话可能会出现无法关机或关机后自动开机的现象。

网友(点评):
不要太高兴,这种故障大多是南桥的问题,受潮或者虚焊,要重植或者换桥

网友:
106电阻换过没?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总结一句话。林子忒大了。不只有鸟了。神马情况都可能出现了。

网友:
修电子什么情况都有,

网友:
是不是电容短路了啊

网友:
是桥坏了没?我都怀疑桥了都

网友:
电容也是好的,,电阻我就找他

网友:
不好电容会不会容易坏哟

网友:
客户已经把板子拿走了,期待他在一次来光顾

网友:
106平衡电阻可能开路了。

网友(点评):
那个是叫平衡电阻吗?

网友:
没板子了,也没法研究了。。等他再来吧

网友:
没按上去。。按上去导致不开机,我就没按上去,没按上去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我的杂牌945也有这毛病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搞定。。之前遇到几次换个晶振就OK了,。。。。有时怎么换都不行。。。不能理解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行的话,加焊一下南桥。。。。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前提是触摸南桥开机

网友:
别急,多则半年,少则三月。他会回来的。。。。。。你是我最真诚的等待。。。。。。

网友:
很神奇,连谐振电容不上都行,以后试一下

网友:
不是吧,客户没来啊,别咒我了,有个板子换了2个北桥了都没修好。。

网友:
我一般都是成对更换的。。没有遇过不按电容能开机的。头一次听说,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吧。

网友:
像这种就是南桥的问题了。期待客户不会找回来把

网友:
我也这么搞过不知道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