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变的特别慢

楼主(2011-08-04):
我的电脑今天换了块CPU5000+试了下能点亮,然后就又换回了5200+,没想到就出问题了。变得特别慢,64位WIN7蓝屏不开机了。32位XP要两分多钟了,进系统后,干什么都感觉比以前慢一拍了。显卡换了,内存条,硬盘重插了还是那样,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呀。CPU能把主板弄坏吗?

网友:
滚动条过后就要等上两分钟了。太慢了。

网友:
5000+的U也这么慢么?

网友:
你怎么就怀疑到主板上了? 先把硬盘换了再说。不然弄个安装版XP试试。

网友:
还有啊,不知道你什么板子,检查下电容是否有鼓包的,轻微的也要换掉。换了硬盘 系统都换了的话不行在弄弄南桥。

网友:
不会影响到主板

网友:
先装一个XP试一下.看看还蓝屏吗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bios复位下试试。如果不行把硬盘重新分区装系统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主板不支持呢,听说 5000+可以开核的哟。

网友:
板子是V星的,机子本来是好好的,就是换了CPU测试以后就不行了。我的机子原来装了两个系统,一个64位WIN7,一个32位XP,WIN7不断的蓝屏重启,XP慢的要命。本来都没问题的,就算是不支持5000+,可是我换回5200+了呀,没用那个。清CMOS也试过了,没效果,换系统没试过。换硬盘也没试过。硬盘是不到一年的WD500G,主板电容没有鼓包的。谢谢各位,还有什么就留言啊。

网友:
已经确认是硬盘的问题,真是巧啊。

网友:
是 速度 不足3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