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外接花屏,内接无显

楼主(2011-08-04):
hP541外接花屏,内接无显,
考虑换新显卡
此故障请修过类似的朋友献身说法啊

网友:
我修过一台类似的!开始给显卡加焊(未果)!       换了块显卡(OK!)!

网友:
如果客户能承受换显卡,那就换,不行就加焊一下!

网友:
要更换显卡

网友:
最好是换一块新的.吹了管不了多久

网友:
烘,使劲的烘

网友:
这明显的显卡问题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