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NB200 卡LOGO

楼主(2011-08-04):
如题 大小写键都有反应 也能关机
卡LOGO

网友:
你把板子拆出来试试吧,先。

网友:
你先把能拆的都拆掉, 还不行的话焊桥吧!

网友:
你把南桥取下来做一下会好的 ,和我上次搞的那个神州的本子一样卡IOGO也能关机,刚开始我 换了IO,也刷过BIOS没用,还是一样,最后南桥取下来做了一下好了

网友:
烘一下好了

网友:
遇到过一次是ACER的笔电,是因为光驱坏了卡LOGO,拆了就能正常开机。可能是你的内部配件有问题自检不过。

网友:
我的M202也是这样,卡LOGO,按F2有反应,马上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