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无3V5V维修过程

楼主(2011-08-04):
插电没有3V5V,电源管理芯片是MAX8734A,量主供电和-shdn都是正常的,VL5V也已经产生,但是3脚电压为2V,4脚电压为0V,3脚是开启3V,4脚是开启5V,他们都经过一个R322的电阻接一个叫JMAINPWON的控制信号,这个信号的电压为0.2V明显太低了,3脚的2V电压时因为连接到8734的基准电压REF上的,所以为2V,为了判断是前面的MAINPWON控制信号问题还是芯片本身问题,我断开R322这个电阻,因为拿掉这个电阻后,那么就只有一个VL5V电压经过一个偏置电阻连接到4脚了,那肯定就应该是高电平了,如果拿掉还试低电平,那就说明要么是MAX8734A本身的问题,要么就是VL5V连接到4脚的电阻R323开路了,断开后,果然4脚的电压上升到5V,说明问题还是出现在前面MAINPWON信号上,查看图纸这个信号由PQ47和PD6两路分别控制,继续装上电阻R322测4脚电压起来,后面怎么维修,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下,高手出来啊

网友:
帮你顶一下,希望能看到解决方案

网友:
我顶.我们都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晕,写的那么详细我以为修好了过程写写,没有搞定啊。呵

网友:
搞定了,我把当进水的来维修,直接飞线号了,待机都正常开机OK,就等明天全面测试一下了

网友:
你还是往前查吧, 直飞估计不是很稳定的
多试试为好

网友:
好好看下喜哥的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先把PQ47断开,看max8734 pin4电压正常与否,如果正常就是PU15A相关电路的问题,如果还是原样就是PU1B相关电路部问题,电路不复杂,查起来应该很快

网友:
这个好像是8734的工作条件不到位吧   真正   b+已经有过了 点火已经完成了

网友:
问下我把Q1一脚直接飞线PR18一脚不会影响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