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 ,不触发,不认电池,各位给点思路 ?

楼主(2011-08-04):
手头上有些CQ45 DV4 的板子,
第一种不开机,51125 工作,出了3V,5V,待机0。02A ,电源头不亮,开不了机。
刷过BIOS,换个IO,没解决。
第二种不认电池, 两条数据线经过电阻到IO,对地阻值偏低,正常的是800左右,我这个只有650左右。
换过IO,充电IC,我想是不是适配器识别电路有问题  ?
各位研究下  ?

网友:
测一下CPU正不正常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在别的论坛已经有人告诉你解决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在别的论坛已经有人告诉你解决方案了

你就知道解决了 ?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