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移动硬盘数据恢复问题,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1-08-04):
今天一大早一客户拿来一个三星移动硬盘,说昨晚直接拔了之后,插电脑认不到了,我接上我的电脑,有反应,自动安装驱动,绿色的箭头出来了,只是没有在我的电脑找到移动磁盘,我就在磁盘管理器中找到了该盘,过了好几分钟,我的电脑中才显示出来。只是打不开,提示 ,我下了个易我数据恢复,恢复了一点就卡死了,我拆开移动硬盘直接接在我的电脑上,进系统出现在硬盘恢复,恢复一点点又卡死了。这个怎么处理,有没有好的数据恢复软件好用,还 是要别的方法,高手判断下是不是硬盘的电路板有问题了?

网友:
发给新潮科技小俊吧

网友:
试试这条命令  chkdsk x: /f (X:指的是你的移动硬盘盘符)

网友(点评):
次命令有风险,不出数据的话,问题就更严重了

网友:
你这个是认盘慢的故障,如果有PCI3000就好办了。直接用DE就可以做出来了,用普通主板的ATA接口很容易死的,,先修复一下文件系统,,做的时候速度要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