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被锁了。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1-08-04):
  自己的电脑,HP4411  硬盘换到同事的机子上就被锁上了  两个硬盘的型号都是富士通250GB  硬盘装在4411上开机出现的第一个画面  提示输入密码(无法进入BIOS) 此硬盘用移动硬盘盒不认盘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很想帮忙,可以帮忙不了

网友:
报废吧/只有这一种方法

网友:
看了很多解决的办法,我觉得都有点悬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试过在DOS下,用那个解还原精灵的程序解一下!

就是解装过还原精灵的硬盘,强制破还原精灵密码的那个DOS程序,现在在百度里应该还能搜到!

试试吧!

网友(点评):
什么都用不了哈! 出现的画面就只有请输入密码。

网友:
故意输入几次密码,看是否有返回代码
再有就是用PC3000来解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试过呢 我想我没有设置密码 那来密码输入嘛

网友:
可用pc3000解决,但是比较麻烦,可找专业修复硬盘的店铺,一般情况下配有pc3000的就可以解决了,楼主如果想自己解决的话,估计是很困难了..

网友(点评):
就是啊 听说用MHDD能解开 用了也不行 就是想自己解决

网友:
硬盘有密码啊  你去论坛找找  那天我记得有一小哥 貌似会的很多  忘记叫什么了 你找一下吧

网友(点评):
谢谢哈!我的是在同事电脑上自动被锁上的 怕是病毒造成的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不是硬盘被锁吧???

网友(点评):
那你觉得是什么被锁呢?

网友:
你找硬盘维修的,看能不能给你搞定,基地有个数据恢复版块,你去那里看看。

网友:
来基地呀,找个老师弄弄

网友:
买个效率源专修工具,上面有破解硬盘密码这个功能

网友:
进不了bios??是bios密码吧!!!!

网友:
还是用PC3000 秒杀它把

网友:
用PE进入系统后看能否识别到你的硬盘。有碰到一次ASUS笔记本开机也是要密码,是BIOS密码,看提示是像硬盘被锁要密码(因为我输了几次密码不对才让我误以为是硬盘被锁实则是键盘坏了)。仅供参考。

网友:
我同事有个朋友是专搞硬盘的,今天拿过去看一下能不能修好。

网友:
硬盘锁,好像只有用pc3000老解决,

网友(点评):
拿去找朋友维修了,不知道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