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加电不显

楼主(2011-08-04):
IBM T42加电不显,电流上到0.68A,
现已更换了两大芯片:南桥,北桥,故障照旧;
换了CPU,内存,故障照旧;
加焊H8等芯片,故障照旧;
加焊显卡,故障照旧;
重刷BIOS,故障照旧;
请各位同人给个思路啊,谢谢!
刷BIOS

网友:
很想 帮忙,帮忙不上

网友:
o.68 没检过内存 吧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有过

网友:
你先清理一下内存槽,然后在来回插拔一下内存让他接触好一点,

网友:
找人用波波打一下

网友:
看跑什么码吗?
盲目的修没意义

网友:
先测测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再用跑马卡看一下,再确定怎么修,别盲目换桥,如果功底不好,会越修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