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进水维修一例--------------浅谈进水机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1-08-04):
IBM R400进水维修一例

   昨天维修的一台IBM R400机器,客户描述为进水,拆开后发现PMH4背面的电容电阻处中度腐蚀,

     三分钟处理好进水处的霉痕,通电,发现没有待机电流,用力紧了下电源头,确定接触良好,没有拿表测量,应该3V 5V待机没有产生,立即断电,目测主板腐蚀区域,以前在工厂里,别的没学到,倒是锻炼了自己的目测能力。
    三分钟,看出了嫌疑点,之所以叫嫌疑点,在最终确定故障之前,是不能叫它故障点的。

    对,过孔断线了,下载一份点位图,很容易就找到这个点的连接元件,和这个点的信号名称。

          PMH4的3VSW信号,三分钟飞线亮机

                  处理好之后的板子,被老板贴上标签,以旧乱新。

浅谈进水机维修思路

                   关于进水的机器,贫道维修不过十余台,可能因为八字的关系,五行水为喜用,我克者为财,每逢进水机器,总能轻松修复,实属侥幸。 总结过往经验,略有体会。大凡进水的机器,其故障多为断线,元件变质等,很少有芯片损坏的。而其故障范围,终究还是进水腐蚀的区域,不会跳出这个框架之外。

                  关于进水机器的维修思路,个人觉得如果按常规思路去分析,往往是深陷泥潭不起,或如入林而迷。按常规思路分析电压信号,往往绕了一个大圈,花了数倍的时间,精力,最后若是发现了故障点,会令人哭笑不得,你会发现最后故障点还是是进水区域,而且用目测的方法很容易就能找出来的。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却走了这么多的弯路。

                 目测法需要的是人的观察能力,电路分析需要的是电路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而我们所谓的技术,则是这若干能力的综合。根据“木桶原理”一个木桶能装水的多少,不在于最长的那根竹板,而决定于最短的那根。一个人的能力大小,不在于你的某一项能力有多优秀,而是优点与缺点的代数和。

                   以上劣文,贫道一家之言,是非对错,各位看官自己把握。本文只针对新手,高人还请掠过。在浩瀚于烟海的帖子当中,本文不是想告诉大家某些电路知识,而是

希望可以启发大家的维修思路,带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

网友(点评):
少了三藏之风,多了小龙的搏击之道。

网友(点评):
楼主之言语 彼有大师之风范

网友:
呵呵张知识了,以前遇见进水的机器不知道从哪里搞起,这下涨了见识谢谢楼主啊

网友:
道法,之高人也,
观察进水法 讲解真犀利
呵,你那图我是看了三四遍才看到一个白点啊

网友:
修进水机细心是最主要的,不过楼主好像没有遇到过进水严重的,不然不会说进水机器总能轻松修复。我修过一台进水机器,本来进的就多,还多次通电,要命放了近一个月才拆机修,

结果可想而知了,烧了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元件,包括EC,北桥,供电芯片等,还不包括六七处的断线。

网友:
是啊,贫道也是实属侥幸

网友A:
楼主怎样看出那里断线了,有什么特征,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

网友B:
每次看你的贴子,言语风趣,幽默,是一种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样看出那里断线了,有什么特征,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

呵呵,这个不好说啊,对比其他正常的穿孔点,明显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次看你的贴子,言语风趣,幽默,是一种享受。

呵呵, 贫道也有严肃的时候。

网友:
guo来学习了,过线孔啊也能看出断来,佩服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贫道也有严肃的时候。

高手都是这样的,修板的时候认真,严肃。 我们搞维修的,你的人生观值我们去学习。

网友:
个人感觉进水的不好修,

网友:
其实过孔可以补的,不用飞线那么难看
PCB 厂维修人员一般用很细的钢钻钻通后插根导线浸锡

网友(点评):
莫非是穿根线进去两头一接?

网友D:
学习了,谢谢楼主呀!顺便请教一下楼主,我是一名高中物理教师,能自学笔记本维修吗?能推荐几本书,或者学习方法上能给点指点吗?再次感谢!猛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谢谢楼主呀!顺便请教一下楼主,我是一名高中物理教师,能自学笔记本维修吗?能推荐几本书,或者学 ...

呵呵,本人学笔记本维修的时候,只有初中物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