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3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8-04):
三星R463,开机显示1,2分钟就掉电到待机电流。
加焊显卡/南桥/北桥,故障依旧;各电源管理芯片加焊,故障依旧。
南桥有电容测8欧姆,开机显示时电流达2.2A左右(没接外接设备,裸板测试)
估计南桥有问题,准备换南桥;(但测北桥上有3个电容短路,不知是否影响啊;注:南北桥/CPU都是AMD的,)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南桥应该没有坏吧,电流那么大,显卡估计挂了哦。

网友:
  换北桥看看吧

网友:
摘掉板上的温控芯片试试看,前天修一个BENQ T31的机器没有规律掉电,折腾了大半天,拆CPU和北桥之间的一个温控芯片OK了,不过换上一个芯片也一样的无规律掉电,有时还没有进系统掉,有时进系统可以用很久。后来干脆不装了,想想会不会是因为AMD的U核心发热量波动太大的原因,有时一波高就掉了。呵呵

网友:
首先用示波器测试下各分组电压是否有异常波形出现,如有 则首先排除掉,如,东芝的M系列的机器,CPU供电不良会引起掉电;然后注意搞好风扇温度散热的问题,或者将温控输出信号置为无效。另外的问题就是某路电源出现节流引起掉电情况 ,多见于电流设定参数发生变化导致。

网友:
偶不是高手 偶不发言 只想说你的2。2安电流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AMD嘛

网友:
AMD本身电流就比较高的。这样不能看电流的。你以为是INTER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