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按开机键旁边的信息键也能开机,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04):
今天遇到一台华硕A8S,翻盖翻动就开机,按开机键旁边的那个键(好像是信息键
)也能开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请指教!

网友:
那个是初始化 的开机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好啦 华硕开机电路是特殊的

网友:
是不是主板拆开过,没装好阿。还有一个就是休眠开关有古怪。

网友:
有,能的开机

网友:
找到问题了,修好后是一个学徒装的,可能螺钉没拧紧,翻盖时AB一用力就把C壳往下压就把开机键压到了一下,就像我们按开机键一样,所以就开机了。哎!看来还是得亲手装机呀!还有就是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