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开机电流0.13掉电

楼主(2011-08-04):
图纸后,发现5VRUN,3vRUN ,1.8vRUN,1.5VRUN都没能正常出来,5VRUN只有0.4V左右就掉了,3VRUN掉的时候也只有1V左右,不知是哪出了问题

Q41的1、2PIN都有19V左右,但第3pin却是0V,不知道是否正常,5VSUS,3VSUS等都正常,查不到是哪的问题。

网友:
q41 的3脚不敢有电压  查查这个run on 信号吧

网友:
楼上正解 从SUSON RUNON查起 由根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