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的怪问题?

楼主(2011-08-04):
今天修一宏基显示器,怪问题,不加vga线,灯管长亮,加vga灯管即灭,求高手给个思路,急。。。。。。。。。。。。。。。。。。。。。。。
显示器

网友:
电源及驱动板,,,

网友:
什么意思呀 听的不是很清楚呀

网友:
电源和高压板已代换排除。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请大虾指教。在线等。。。。。。。。。。。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