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ZL-S7612LM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1-08-04):
如题,装驱动后重启,进系统就黑了,过10秒钟左右自动重启,反复如此。 注:进安全模式或PE均正常!

网友:
内存条和显卡拔出来金手指用橡皮擦擦干净!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麻烦你说一下人家才好判断。

网友:
以前也遇到一个,没修好。怀疑是核心问题。希望楼主能搞定。

网友:
bios设置有关,不兼,记不清了,好像是什么IDE,SATA,...之类我以前是改系统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