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不加电

楼主(2011-08-04):
今天拿来一个板子 ,联想品牌机一看是技代工的嘉先检测ATX上的橙红黄紫绿线的阻值都OK。又查了下A14是274欧姆也OK,插上诊断卡上电结果怎么也加不上。待机测试紫5V正常,A14是0.71V,开关针上也有电压都正常,那么到底是哪里的原因呢?看了下I/O什么型号忘了,但它不参与开机。后来从紫5V跑线路发现一个型号为ICL6520的电源管理芯片电压有输 入没输出,换掉后OK

网友:
A14是0.71V当然不正常,查一下吧

网友:
A14是0.71V当然不正常

网友:
那个芯片是  5VSB  转 3.3VSB的吧

网友:
待机的3.3 都不对  检查下紫色sb 这条线。

网友:
不是吧,开机跟ISL6520有关,它应该是电源芯片来的喔

网友:
ICL6520是专用芯片吗

网友:
ISL6520是5v和3.3v的信号输出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