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主要用在那个电路部分

楼主(2011-08-04):
目前基本元器件研究的差不多了,不过对三极管还是有个疑惑,三极管主要是用在什么电路中

例如:MOS管P沟道主要用在电源部分,N沟道主要用来转换电压

那么三极管在电路中主要起到什么作用,NPN,和PNP,一般用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规律

请高手指点

{:soso__3935283558017159110_1:}

网友:
只要有电路的地方就有三极管的身影,三极管既可以当开关的作用(数字电路),又可以当信号放大的作用(模拟电路)。

网友(点评):
在笔记本电路在主要应用在什么电路,能解释一下么,谢谢!

网友:
主要在笔记本 那个电路中,谁来解释一下,加分

网友:
这个好像大多电路都要用到吧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呢,期待呀

网友:
有人看没人回啊,看来高手都是太忙了,好伤心啊

网友:
桥的供电要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