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2DI.AL/U主板用一会就无CPU供电。

楼主(2011-08-04):
一台比较老一点的联想电脑,主板是QDI P2DI.AL/U,用一会CPU就没有主供电,按复位键也不行,只能把电源插头拔下重再开机又能用一会。电源芯片是用CS5301。没有发现有元件虚焊的。电容是别人换过的。我加焊了这些电容故障还是那样。

网友:
CPU供电的那边的电容要求很高的, 有些板子那部分条电容的大小的。
你在CPU没电压的时候去测量下其他的供电是不是正常啊?内存?桥 总线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开启 VID是不是正常?

网友:
重点查EN引脚。

网友:
这版我修过,查芯片en有没有电压,有了就它坏了。。

网友(点评):
這個PWM的 ON/OFF控制是經由Pin 1 COMP這個腳來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EN是哪一脚呀?

这样的图啊??应该是那两个pwg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