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怪现象

楼主(2011-08-04):
我的显示器遇到了怪事了!显示器是单独的时适配器的,适配器重新插拔就可以电亮如果按按钮关机再开就一闪屏幕一黑还有时黑屏是说明原因啊?跪求啊!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先换个显示器适配器试一下,如果还不行下一步检查高压板和灯管,这种故障现象没见过驱动板坏的,这种带适配器的显示器我遇到过适配器坏的不少,故障现象和你的一样

网友:
适配器没问题!灯管是好的

网友:
你把那个开关按键换了试试,有时候开关漏电也会那样.

网友:
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高压有问题

网友:
适配器换掉吧 不行再来修显示器

网友:
按键,电源、高压

网友:
先换适配器试一下,如果不行再测按键,还不行你就要看高压板了。

网友:
多数是电源的事,电容报了

网友:
是显示器的电源板

网友:
按键,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