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一奇怪开机问题

楼主(2011-08-04):
接上电源无待机,试了几次,依然。。。拆机,3,5V无,公共点有19V,系统供电芯片为RT8206B,找图纸,没找到,过了一会,试开机,居然触发了,并能进系统,关机,再开机也能触发,关掉电源,再打开,又不能触发了,3,5V也无,试几次也一样,放一久,第一次能触发,关掉电源,再开电源就不能触发,不关电源按关机键关机后还能再开机,谁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不会是COM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IO空焊,COMS电池无电。RT8206B空焊,系统供电电感空焊,系统供电电容不良。系统供电场管不良。这样的机器我修过很多了,一般就是这些问题。

网友:
先加焊芯片和周围不行的话再没有系统供电的时候量 一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CMOS电池是没问题的,我查到的是RT8206的开启信号由自身产生的+5VALW经过一个电阻直接提供,但被芯片拉低为0.9V,还有这个TR8206的工作条件是需要些什么呢?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我的机子是系统芯片不良。换了就OK.

网友:
这板子真郁闷,拆掉系统供电芯片上电就烧场管,后面都不知道烧了什么,反正就是短路,那板子也不贵就直接换板了。坏板也被客户带走,看来只能成为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