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重复开第二次可以开机

楼主(2011-08-04):
各位高手;
我接了一台HP V3000机子,故障现象是重复开第二次可以开机,我加焊了南桥和显卡芯片刚开始可以开机,等用了几周后故障再现。请高手们帮忙哦解决哦。求救哦。
芯片
显卡

网友:
把问题讲清楚一点,开第一次的时候到哪里就重启,电流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
第一次开机不显示,关机后再开一次就显示了。电流正常啊。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怪啊》。。。。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