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 屏幕下方闪动

楼主(2011-08-04):
各位高手;
    华硕A8屏幕下方闪动,请问是屏坏了吗?重新插排线可以好吗?还是主板有问题哦。多谢了啊!

网友:
一定是屏坏了,而且肯定是LG飞利浦的屏,这个问题只有换屏,修不了的

网友(点评):
高人,领教了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高手

网友:
嗯,A8 上用的LG  X3的屏,这种屏很容易坏,坏了就是屏下方闪或上方抖,上下闪。或者全屏抖动。这个屏是不可修复的。只有更换。

网友(点评):
经验丰富

网友:
告诉你个好消息,是屏坏了

网友:
这是批量问题了 很多品牌用的LG的屏都是这个故障,娘胎里带的,直接换屏吧。。。

网友:
LG飞利浦的屏都会有这问题

网友:
据说是屏驱动电路的问题,生下来就是个残疾还是给换了吧。。。

网友:
悲剧了,只有换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换屏吧 不知道换了多少了啊!

网友:
对是屏坏了只有换屏了

网友:
多谢了,但是客户说换屏太贵了,现在这种屏都要差不多500左右。

网友:
都是屏坏,换屏了

网友:
世界性难题,没人能修好LG的废品。  怎么A8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