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370G维修记

楼主(2011-08-05):
三星大品牌,但维修过的人都知道三星的通病多。也不知道是销量大还是真的坏的多。现在的23做的也很简单了

三星P2370G内部图,使用外接适配器12V3A

我修到的故障:开机无信号正常,接信号出屏省电保护红绿蓝。
检修两天没有一点头绪,开始在淘宝找驱动板,可就只有一家挂有出售,咨询后说板已经没有了,只有两个芯片的程序,也不是很贵10块钱,要自己写才行,买来程序自己只有写电视存储器的写码器,先拆24SC08,首先还是安全点,把原来的备份出来,写的时候总是出错,说什么地址不对,写了很多次,清空也不行,就想算了,拆25L1005试试,看能不能写,也在论坛上看到,是不是设置问题,装好24SC08当然要试下机,看是不是开机图像都没有了,开机反应很快,再接信号上去,好了, 有图像出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是拆了24SC08等于恢复了出厂设置。只要好了就不用拆那个25L1005了。出现这种情况也很駖信解释清楚是怎么回事,再试久点就能交货了。
总结:
反是遇到无从下手的问题,有方法都要试试。
此机维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说说和朋友们分享下。

网友:
结论是,这种故障现象,清空24C08就可以了

网友:
会不会是24C08本身虚焊导致的呢?

网友(点评):
基本不会,这芯片基本不发热,拆除后能用,但是保存不到用户设置..

网友:
LED的机器还在保吧

网友(点评):
明明有高压包 有双灯引线 怎么就成了LED了

网友:
哈哈~!~!  这种故障我遇见的多了   施存储器满了  三星的 HP 的 把24清空就可以了  但是飞利浦的有些是不行的 必须写原24程序

网友:
有时候觉得,拆了装一下就好,应该是虚汗了吧。。。。。感觉这个LED的屏幕应该有保修吧。。。

网友:
XL2370才是LED 背光,P2370G不是,还是两根CCFL冷光灯管

网友:
24SC08 这个是驱动板上干什么用的。是什么封装的。

网友:
我遇到了好多次,这样的问题,结果没想过是24SC08的问题。好像也还真没有比如宏基的显示器。没辙。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