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瀚视奇HX191A电源板定义

楼主(2011-08-05):
见上图
从下向上
第1红、4橙脚为地
5黄、6绿脚为5V
9褐脚为12V(未用)
已确定
2蓝、3紫和7白、8黑脚的开关和亮度调节无法确定
请高手指教。。。
因为要改来换到另外一个上面
谢谢

网友:
还有一个或两个是地,这个应该好确定吧,5V和地先接到驱动板上,吧你无法确定的角一个一个分别连接驱动板的控制角试机,如果那个角能点亮而且开关正常,说明这个角就是开关脚,亮度可以不接

网友:
5V和地我是接好的
但是把其它4根接到驱动板的开关信号上
要么关机要白屏
要么不能正常显示
不知是不是驱动板开关和亮度反了
只有明天再重新插来看下

网友:
开关和亮度调节接错好像影响不大。不会烧板的吧?

网友:
这个一体板的高压控制都是反相的, 0v启动, 亮度调节0v=最暗

网友:
楼上正解,亮度就不要接了吧。没有什么影响的。。。接三根线就好了

网友:
还在吗?我也遇到同样的板子,请问那个线是开关

网友:
后来没有改
直接修的坏的板子

网友:
就接三根就能正常用了,不用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