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 开机掉电,刷BIOS和序列号解决一例

楼主(2011-08-05):
客户送修美版HP G71-340US一台,就主机一台,没有原装电源,
主板DA00P6MB6D0 PCB OP6 MB REV (6L,234,2x205)。
故障现象:电源开关一按就掉电,还常常按了没反映。
搜论坛相关帖子一堆,得知仁宝这块板子的BIOS有BUG,会造成主板不开机,开机掉电。

如果是由于硬件故障造成无待机或不启动,请学习 “CQ61裸板无待机检修”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8976

我使用了红阳维修网的电源插头,插头中心那根针上有一个6V电压,可以欺骗主板认为是原装电源。
经观察上电瞬间有电流到0.3A然后迅速降为0,即便拔掉BIOS芯片也一样,分析是主板在读BIOS,待机3.3V 5V正常,电源开关一按就掉电,还常常按了没反映。 查遍论坛说仁宝这块板子的BIOS有BUG. 经他们实验只能运行F06 F08版 BIOS。结合我的主板实际使用的GM45北桥,我下载了这个貌似F08的BIOS,用希尔特500P编程器刷完上机,机器成功点亮,能运行PE。但是我这个是HP G71-340US,这个BIOS显示了大大的COMPAQ 标记,还不能进BIOS。HP官网上三个BIOS F23 F13 F11刷了,2个掉电,1个不能开机。即便用F08正常开机后进PE,再升级到F23, 照样开机掉电。

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CQ61 亲测 OK BIOS”,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1838  下载刷上,非常满意,还是COMPAQ标记,能进BIOS,能安装WIN7,就是SN,PN号不对,经证实这个版是F04版。

再找到刷号软件HPWB310.EXE,下下来以后不论是PE还是DOS7.1死活刷不了,屏幕提示“俺这软件只服务于PAVILLION和PRESARIO两款电脑”,可是BIOS里明明写着COMPAQ PRESARIO CQ61! 看来这软件不靠谱。上网到处找,真有收获! 找到了一整套HP 刷DMI的软件,童鞋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机型选择对应的DMI程序改写主板的SN,PN号。 这里我这个主板用的是NBDMIFIT.BAT程序,他调用了6个不同的小程序,我是用一个2GB优盘用USBOOT1.7格式化成ZIP系统引导盘模式,然后将DMI文件夹全部拷贝进去,使用USB引导系统DOS7.1,成功执行了SN,PN的修改,修改后发现原来COMPAQ图标被自动换成了HP图标,至此机器被彻底修复!

烤鸡24小时正常,目前发现一个小问题。上电读BIOS的0.5秒,电源插孔的白灯亮0.5秒,一旦机器进入待机状态白灯就熄灭,再也不亮了。白灯边上有个电源插头标记,意思是说只要插头插上此灯即点亮。 此机刚拿来时由于BIOS故障,这个灯是常亮的,查线路他是由EC KB3926控制的,估计要么是BIOS还有点不一样,要么这个灯就是上电读BIOS时亮一下。各位大大要是有何想法请跟帖一下,谢谢!

USBOOT 1.7.rar

网友:
我一直想买个刷BIOS的工具 可是网上的工具五花八门 ,都不知道买啥样的。也怕被坑。大家说一下都是用什么工具刷BIOS的

网友:
楼主的编程器是多少大洋买的,给说说呗

网友:
楼主的分享很是祥细,有同样问题的HP机子一定不要错过此贴

网友:
我们也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
请问BUG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常说的漏洞

网友:
回复楼上各位:
编程器我做过大量调研,这个南京希尔特500P最终胜出,带4个常用转换插座的包快价是1400米。
主流笔记本主板BIOS基本都支持了,厂家还在不断更新中,而580要价也要1000,没有保修,没有升级,这个钱不能省,该花还是花吧。
bug原指臭虫,在计算机程序中专指程序的错误和漏洞,原文的意思是原厂的BIOS写得有问题,用着用着就坏了。

十分详细的说。

网友:
前几天耍HP dv4 1213TX也是一样的,后头给他刷出F.55了,刷出F.66A始终进不到BIOS,都没有想到刷号,学习了 。

网友:
PH的本子就是容易坏BIOS

网友:
请问楼主,hp probook 系列的用那个程序刷机器号

网友:
楼主修的这么辛苦,
呵呵,对楼主一丝不苟的精神致敬
还把LOGO改为HP的,要是我们,就不这么做了

网友:
现在的本本都爱坏BIOS,要是机器半天修不开机刷个资料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漏洞吧  就是缺口的意思吧~~~

谢谢  我还以为是什么哪

网友B:
关于编程器,我也有个问题,大伙帮帮忙,总是遇到刷一些针脚数多的BIOS提示某某脚没有接触上,比如V3000BIOS T30BIOS,非常闹心,折腾半天也还是不好搞,总不能飞那么多线吧。我想如果有把芯片焊上去的那种座子,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点评):
用洗板水刷了脚吧,接触不好吧,座子用久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编程器,我也有个问题,大伙帮帮忙,总是遇到刷一些针脚数多的BIOS提示某某脚没有接触上,比如V3000BIO ...

我的编程器买了也才三个月,这型号座子一共也没用了五次,可是从板上取下BIOS芯片后,不用洗板水刷咋搞啊,我还是将芯片泡在洗板水里,是最纯净的洗板水洗的,可是还是不好使,每次都是固定的那几脚,洗来洗去还是接触不好。搞得我前天因为T30修亮机后,报0192,程序都找好了,就是刷不上,急死我了,整的我一脑门汗,后来客户催,订了块板子。

网友:
我用的580型号的,感觉还好

网友(2011-09-07):
后续: 本机有个潜在的问题。他的键盘上的数字小键盘区串键,按4出来41,按2出来52. 订购新键盘一个换上无效,刷BIOS升级无效,最后换了EC KB3926 D2 解决问题。但是NUM LOCK灯不会亮,这个等将来再拆机时修吧。这里要强调一下刷BIOS的事情,上回说到这个机器使用了F.04的BIOS,升级HP官方BIOS不开机。 本次由于更换键盘后无效就必须要升级BIOS了。抱着不成功即成仁的想法按下了升级按钮,重启后机器居然亮了,查看BIOS版本确实升上去了。回想可能是升F04后刷入了SN号,使得HP官方F11得以成功升级点亮,为了证实一下想法,连续升级了F13 F23全部成功点亮,证实了本机BIOS实为原本BIOS损坏,焊下BIOS刷入官方BIOS但是不带机器SN号开机掉电,当顺利写入SN号后官方BIOS即能正常使用。请大家在今后HP BIOS刷新时注意这个问题。

说的好、赞一个。

网友(2011-12-05):
这是都是HP搞的东东,让大家都得想办法来对付他,BIOS好刷不好改呀,呵

网友:
难道网上的BIOS,都是不存SN的?

网友:
刷这种BIOS有些麻烦,以后修机子把BIOS备份下来用应该不会这么费劲吧!

网友:
兄弟 你有独显的吗?

网友:
就修了这么一个 独显的还没遇到

网友:
楼主费了不少心思啊。不过掉电是不是S N问题

网友:
字打错了是广达

网友:
看到楼主的贴。让我少走了弯路。不过今天我有点发现。就是刷过F23后的掉电是电源的问题。红阳的中间6V那种不是能骗过所有的HP机的。目前发现好几台了。不过这个CQ61挺上进的。应该是BIOS升级后保护做的更好了。所以才出现 掉电 ,用电池和原装电源都没问题。和SN号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我的是独显的,可以刷你这个吗

网友:
HP的机器,不好修哟

网友:
我也想买个编程器但不知道什么的好

网友:
808就挺好用的

网友:
RT808编程器用的不错

网友:
HP的BIOS比较好坏,都快成通病了,感谢LZ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