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0S 换音频接口后悲剧了

楼主(2011-08-05):
       雨下一整天,晚上的时候来了个漂亮MM,问道:“你们这里修电脑吗?”我们老板说:“修啊,是什么问题呢?”,我的耳机接口坏了。老板说这个换下要120块。经过讨价还价之后,还是120.。挺佩服我的老板的啊!
      拆掉主板,看接口是什么样子的。发现F80S的耳机接口跟我们之前的废主板上的耳机接口不一样。我是看料板上的接口位置找的。找了好半天,才找个差不多的。换上试试。结果悲剧。不插耳机,本机喇叭不响。插上耳机,耳机和喇叭的声音一起响。看图纸也没搞懂是什么原因。搞了很长时间,还没搞好。最后跟那个小MM说换得不是你原装的接口,不行。要给你定原装的。交个订金,到了再打电话叫你来换。
     请问各位师傅,有碰到这样的现象吗?给小弟指导下,不是原装的接口就不行吗?还是其他的地方有别的问题。。。。。。。

网友:
这 找图纸吧,是切换电路那了

网友:
哥别玩了 还是接口的问题  引脚不一样嘛

发个一样的接口回来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不是什么原装不原装的问题  是接脚不一样----有的接脚看了一样 实际测量就知道不一样,造成通断问题。

网友:
应该不会有其他地方问题的,就是你耳机口簧片不一样,造成切换新号混乱的

网友:
原装接口可以完美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说订货还是订原装的好,不容易出什么问题。。

网友:
里面构造不一样么?搞不懂!

网友:
看看接口的识别电路是否有不一样吧,看看是否焊接断线或者掉原件。

网友:
信号切换不对啦

网友:
兄弟,你也在这里混啊?不会这么巧吧?你好久没来我店里玩喽。昨天6点钟我们下班时刚好我一个HP售后的朋友拿一台F80S过来修,是MM拔耳机时把接头拉坏了,说在昌盛街的创拓那边修过了,换了插头还不好,变成了不插耳机外放没声插上耳机就外放和耳机一起响,搞不好了拿过来给我看看,拆机后万用表一测MIC接口就明白了,原因很简单,你换的耳机接口触点是常开的,要插了耳机开关才会是短路状态,而F80S的耳机插口是常闭的,就是说不插耳机是短路状态的,插上耳机开关就分离了。。造成识别到的信号刚好是相反的。。搞到7点钟,才收了100元。。郁闷!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修过的。。有空过来坐坐嘛,别做了老板就忙着赚钱啦。。

厉害

网友:
楼上的精辟,学习了

网友A:
你认识我吗?
你在哪里?哥们,请教你是怎么修得啊?我插上耳机是短路,拔掉就是开路。但是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
厉害    遇上高手了    学习

爱问 -2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认识我吗?
你在哪里?哥们,请教你是怎么修得啊?我插上耳机是短路,拔掉就是开路。但是不知道怎么改了 ...

说明下,插上的时候,用万用表测有两个脚是短路的,拔掉就是开路了。

网友:
见到美女  高点抱

爱问 -20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这就是太简单了,就是内外切换电路的问题,找到以前是那一个信号切换的,找到,飞线,就能搞定,就那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B:
这个我也刚换过,对比MIC的接口吧。原来也遇到和楼主一眼的问题,最后确定还是接口的问题

自己测一下。PIN1 PIN4是不是通的。同的话,不插外置,内置喇叭才有声音。

网友:
这种现象也有吗?

爱问 -2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刚换过,对比MIC的接口吧。原来也遇到和楼主一眼的问题,最后确定还是接口的问题

有点位图就是好说。我插上耳机1,4脚就是通的。不插就是开路。郁闷,你是怎么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刚换过,对比MIC的接口吧。原来也遇到和楼主一眼的问题,最后确定还是接口的问题

是不是还要看耳机上面的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