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 雷击

楼主(2011-08-05):
接到一台雷击的,客户说在别家修过,拆机测没短路的,上点测试,待机0.08好像有点微短,用手摸主板的各个芯片,充电芯片特别烫ISL887,先把它换掉换了以后待机正常了,上电电流只跑到0.99,有时候到1.22.有时候在0.9和1.00之间不停跳变,测电压时钟都正常,复位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不知道在哪里测,换了条内存试了下无果,网卡,南桥,声卡,读卡器全部拆掉还是原样,bios也刷了,cpu是焊在主板的没法换,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高手们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X100图纸,这个板子可能别上家动过什么,来的时候EC和时钟都有连锡

QUANTA FL3 (MK-Note) REV 1A.pdf

网友:
会不会是别人动了手脚。比如把电阻换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