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区分?

楼主(2011-08-05):
三极管场效应管的区分?
  今天测量主板的CPU供电电路中场效应管,共有两组供电测其中一组两个场效应管分别为AB结果发现以下问题?
A管:.
  把万用表调至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从左到右分别去三个引脚对地阻值结果是:左一引脚(536),中间引脚(与地相通万用表响),右边引脚(与地相通万用表响)
  接着,我用万用表黑表笔接左一引脚,红表笔分别去接其它两个引脚其结果一样,万用表显示545左右。
B管:
    把万用表调至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从左到右分别去三个引脚对地阻值结果是:左一引脚(580),中间引脚(465),右边引脚(与地相通万用表响)
   接着,我用红表接左一引脚,黑表笔分别去接其它两个引脚其结果一样,分别用左一引脚相通,如果用黑表笔接左一引脚,红表笔去测其他两个引脚结果,中间引脚阻值为无穷大,右边引脚与其相通?
       求解:
            a.以上两个管子是三级管还是场效应管?
            b.如果是场效应管则那个是上管那个是下管?
            C.上管三个引脚,G极连接的是I/OD极连接的是5V12V,S极接电感
              下管的三个引脚,G极连接的是I/OD极与上管的S极相连,S极接地
               请问上面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
CPU供电电路中用的都是场管,一般都是N沟道的!你在测场管的阻值时要先放电,要不然测出来也是不准的,上管D极连4针小口的12V,S极连下管有D极,G接连到电源管理IC,下管S极接地,G极也是到IC的。

网友:
多谢多谢,,那三个引脚的是不是从左到右为:G极,D极,S极

网友(点评):
正确!! 正常D S极之间阻值在500欧左右

网友:
不能在线测 要拆下来

网友A:
我知道了,测得时候要把CPU拆下来,,要不然就不准

网友:
电脑是用的是绝缘栅型场管mosfet

网友:
你这么个测法怎么会准呢  要拆下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测得时候要把CPU拆下来,,要不然就不准

是把管子拆下来

网友:
在板上测不看图纸,很难区分三极管和场管的,CPU供电都是N沟道的场管。拿下来测才准。

网友:
谢谢各位 这下 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