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乐华2025驱动板的驱动方法

楼主(2011-08-05):
我在网上买了编程器,想给乐华2025的驱动板写程序,现在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
编程器带的光盘里应该有说明和程序吧 ,不会刷最好还是买鼑科的  直接跳线

网友:
选择与屏对应的驱动板
。。。。。。。。屏线
。。。。。。。。程序《1:先找与原屏程序一样的2若没就找与屏类型一致的3尺寸一致,分辨率一致》
F3选择
F9为写入
写好会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