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8-05):
笔记本 过了保修期了。
开机时 1长2短 屏幕不显示任何信息。
电脑处在死机状态,电源正常,因为之前的内存是521m的, 之后买了个金士顿2G的内存条,用了一年多 2G的内存条,机器是正常的,后来重做了个系统,只能用512mb原装内存条才能打开。换上2G的内存条 电脑黑屏无法打开。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请高手帮帮忙,在线等。

512m内存和2G的内存一起也无法开机。
内存条 插槽都清理了
用2G的内存。 有时候重复开机十几次 几十次还能在开开。

网友(点评):
K条好多水货。。。用一段时间容易出问题。换一个2G的条试下。

网友:
遇见一台同方的 和你现象一样  装上1G内存机都不开

网友:
难道只认原装?

网友:
应该与什么软件发生冲出了吧

网友:
内存的频率不一样。我之前遇到过这种现像

网友:
应该是2G内存坏了

网友:
看下你的电脑最大支持多大内存,不支持就会这样

网友:
学习 路过!!!!!!

869554059 -2 严禁灌水

网友:
把512的插第一槽,2G第二槽,试试看?

网友:
恩 建议换插槽  应该是不兼容

网友:
不兼容啊啊啊

网友:
用这条2G内存分别插两个插槽都不能开机的话肯定是内存坏了

网友:
学习了。。。哈哈

869554059 -2 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一般都用威刚

网友:
应该是内存条平率不一样......

网友:
如果512M的内存能开,感觉你那个2G的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