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630

楼主(2011-08-05):
神舟优雅HP630 的笔记本 现在是开机掉电  电压都有  可以2次开机   现在想刷一下BIOS  求BIOS  或资料  谢谢大侠们

网友:
HP640的BIOS 你看能不能用。。

网友A:
你这机器是不是偶尔能开偶尔开不了?我上次碰到过一台,最后发现是主板电池接口腐烂,加焊后问题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器是不是偶尔能开偶尔开不了?我上次碰到过一台,最后发现是主板电池接口腐烂,加焊后问题解决。

不是啊  这个是完全开不了的   电流上到0.37左右就掉了  但还可以2次开

网友C:
不懂啊  没有遇到过 是不是那里有短路保护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啊  没有遇到过 是不是那里有短路保护了啊

按理说  短路的话就不会再2次开机了

网友:
也有可能啊   我建议你还是查一下 看看  有可能只是一个电容漏电或者变质了  这种要是短路的话很不好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  这个是完全开不了的   电流上到0.37左右就掉了  但还可以2次开

你说的2次开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2次开是什么意思

就是掉电这后 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还可以开起来  但就是一样的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掉电这后 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还可以开起来  但就是一样的掉电

看你的掉电电流建议你检测下3V 5V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掉电电流建议你检测下3V 5V是否正常

电压均正常

网友:
哎  没有人回答   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