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82801ibm南桥问题求救!

楼主(2011-08-05):
ACER 4730笔记本进水,南桥坏,上BGA取下坏片后焊盘上发现掉了两个点:查图纸信号是USB这块的。高手们请指导下这两个信号重要不,不补会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在线等待中。。。。。

网友:
不补U口会不能用的,补吧。

网友:
肯定要补的啊~

网友:
楼主两个点完全是可以补的呀 ! 太多了就没有必要补了。

网友:
最好补上要不usb会有问题的,两个点也不多,我最多补了十多个都成功了,
l

网友(点评):
有时候中间的一个点。。比边上的十个点。。还要难补。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刚才我查了图纸!这两个点出来的USB都没有用上,板子上找不到插口,可能是南桥本身支持的U口。本人准备不补换个上去试一下,本子上只有两个口

网友:
本人补了几次都没补上,技术还没到家!等一下板子下BGA试一下看结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两个点没补换了个新的SB上去,开机OK,本子上的两个U口和摄像头都没问题!还好这两个点全部是空的USB口上!
不过,这台机子是进水机,现在的问题是只用适配器开不了机,要同时插上电池才能开机。
开机后可调电源电流显示有1.5A,没有充电的电流,并且进系统后而且显示的是用电池供电,没有发现外接电源!看来充电电路也有问题呀!

网友:
楼主给自己点耐心,补上为好。

网友:
查查是空的USB就可以不补。

网友:
小于5个都是可以补的啊。。太多了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