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4416s bios

楼主(2011-08-05):
     求救 各位师傅们你们好!有 HP4416S BIOS 吗? 版号是:6050a268301-mb-a03,南桥是218-0660017,EC是kbc1098-nu,时钟是slg8sp626v,cpu是:amm3200b022gq。

网友:
到HP官网下载以后,分离出来。。

网友:
试过了 不行的

网友:
那位大哥有啊 帮帮小弟啊

网友:
漫天飞 好像是专修hp的 是吗? 我下载试一试 。好了的话。马上告诉你们。。

网友:
怀着激动的心情,感谢漫天飞。。谢谢你的bios程序。ok了

网友:
该机器拿过来。是公共点没有电压。我换了一个kbc1098-nu,还是没有。(论坛中有一篇关于英业达点火回路问题。ADP_EN,ec发出给Q1053的5脚,没有电压) 我在hp官网下载了bios刷了,公共点有电压了,但是没有待机3V和5V。(论坛中也有4416S没有3v5v这篇文章。说的是没有KBC_PWR_on信号)这时候和我修的机器是一样的故障了,EC我换了,那EC 我想是好的了。还是把故障点放在BIOS程序上,我漫天遍地的找。基地、官网、淘宝上买。来来回回刷了5、6个。还是不行。没有办法发贴求救吧。 这样满天飞来了一个BIOS。刷了就好了。谢谢了。 同样发那两篇帖子的维修同行修好了吗?可以刷个BIOS看看。 注意EC,南桥。时钟。这个机器还要考虑CPU,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样才能好哦 。。。谢谢了。

网友:
我这台4416S开始公共点没有电压。也是没有ADP_EN。 故障现象和那篇关于英业达点火回路问题一样。

网友:
大手  有没有上面板号的图

网友(2011-09-08):
给确认认下是好的,版号是6050A2268301-MB-A03  4416S

网友:
谢谢,,超级感谢,,,,,漫天飞提供的BIOS,我刷亮了,,谢谢,,鄙视那些乱发4416S  BIOS程序的人,开始我还以为是我买的BIOS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