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无CPU供电无思路。。。

楼主(2011-08-05):
东芝M100无CPU供电无思路。。。各位老师恳请帮忙。。

网友:
按照图纸查供电产生的条件呀

网友:
查2,0V基准电压,若有,则说明各供电正常,若不正常,查芯片供电。若供电正常,没输出,怎电源管理芯片坏。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基准电压是从芯片的那个脚发出的?

网友:
楼上正解,先查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有开启信号么?

网友:
供电 开启信号先查啊 然后正常的话就换IC管子 然后如果还不行 就看你的运气喽

网友:
一个IC要工作必须要有供电和外围信号条件,这些必须满足IC才会工作才有电压输出,查一下那个没有满足应感就行

网友:
芯片型号是多少?供电,控制信号,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