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复位,无PG。该怎么办??

楼主(2011-08-05):
先上图
铭瑄G31MEL,VCORE电压1.36v,上假负载量RESET 0.2V  PG:0V..从底座跑到个电阻一边是1.35V,一边是0.2V。。。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碰到个V星G31的板子也是同样的问题。。直接把电阻去了。。连出了复位电压。可是,还是不对。。哎,笨人的理论是在有限。。请教各位。。这类无复位的板子该怎么查呢。。查:1复位电路,哪位给说的明确点么。为什么电压会经个电阻变成0.2V。2.电源IC 应该没问题吧。。3.查PG??从灰线跑么

网友:
修不好就换板子呀,何必麻烦

网友:
检查,dmi总线,换南桥!!!

网友:
为什么电压会经个电阻变成0.2V    电阻变

网友:
北桥的问题,CPU电压出来了,证明电源好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这个情况,一个无复位的板,跑到一个电阻。5V,过来0V,换了电阻还是0V,
没有接地,前面没有发现分压之类////
期待高手给外讲解。

网友:
无复位啊,先查供电,有的板子插上假负载不显示正常供电,要放CPU的。另外CPU确定是好的,在查时钟信号有没有,有的板子上假负载也量不出,差主时钟,确定无误,再查复位,复位最容易坏的就是南桥主供电了,最后PG信号。。。有的板子有保护,不出内存电压,没有CPU供电,没有桥供电也会不出CPU供电。一步一步来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板子搞了一天了,最后想到很可能是在这条供电线路上有一个小电容或一端接地的小电阻被部分或全部击穿了,使电压被拉低。CUP无法正常工作主板也就不能复位。

网友:
775上假负载不一定都有复位

网友:
简单明了,学习了。

网友:
诊断卡上有复位吗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全板无复位,还是只是CPU无复位呀。
如果是全板无复位(诊断卡检测无复位或者测量IDE的第一脚无复位),则检查一下南北桥(供电或者虚焊什么的),然后再检查复位电路。

如果只是CPU无复位,则重点检查北桥。有些板CPU无复位,也有可能是CPU电源管理IC造成的,比如ADP3188这个就容易造成CPU无复位。

网友:
谢谢,指点啊。让我好像有点头绪了。。按你的意思。。如果全板无复位的,是不是不光是CPU无复位,还有别的,能给说下么

网友:
是呀,CPU只是其中一个,常见可以测试的有PCI的复位,IDE的复位等。
一般看PCI上是否有复位,我都是直接看主板诊断卡的。IDE的话,则是测量第一脚的电压。

网友:
是新手就先不要考虑那么多,先测电压都正常吗,那里不正常先修那。

网友:
CPURST#是INTER桥是北桥发出的。PG信号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给南桥的吧,应该先查PG信号怎么没有,PG信号有了以后,给了南桥,南桥工作条件正常以后才能发出全板复位的啊,我的思路对不,哪位师傅给指点一下好吗,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时序。

网友:
各个电压都满足了吗?

网友:
换个IO试试,我以前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在假负载上面不一定可以测到复位电压,有的要上真U才可以出电压,我前天一块也是测假负载复位电压0.2V,上拉电阻一段0.2V,另一端1.2V,之后上真U后,0.2V的这边也变成1.2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