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菜鸟求助

楼主(2011-08-05):
       接到长城L9SN4 ,客户说不通电,等客户走后拆开一看,乐啊 接口松了,焊好点亮本来以为就可以收钱了谁知道屏幕可以有水波纹,换了根线 波纹到是没有了,可是画面很模糊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对比对上的太高了,刚好控制板也是菜单键没用其他的点的都有反应在量菜单键有电压跳变,跑线路到一个202的电阻那地方短了 实在找不到后边的路了,求高手如何能解决菜单这个问题,

网友:
你这样的应该是按键坏了啊!~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是按键的问题,这个我都试过了,现在关键就是找不到芯片的IO定义,芯片是TSUW56AL-LF-1

网友:
驱动板按键接口处的电容换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