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的怪问题

楼主(2011-08-05):
昨天接到一台华硕f81s的本本    开机进不了系统 一直在滚动条那里滚啊滚啊滚      把显卡换了还一样     请教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怎么做显卡呢,首先要考虑软件,重做系统,还不行的话,只有考虑硬件,换南桥,当然其他会引起

网友:
我修过一个开机死机的,南桥下面有断线,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启发

网友:
换个系统。不行在看硬件

网友:
这种也干显卡 你也太武断了

网友:
这个东西有可以干显卡啊。。。

网友:
系统换过   硬盘也换过

网友:
内存,无线网卡,南桥,以及一些外部设备,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外部设备拆关  一样         好像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Sis的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