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辅助电源变压器阻值

楼主(2011-08-05):
修到过很多电源,辅助电源部分烧坏后,烧毁了很多电阻和二极管,换掉后还是无法修好,无辅助电压。开始时候缺乏经验,找不到原因,后来发现是辅助电源开关管被大电流烧坏后,辅助电源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也被烧毁。只是这种烧毁肉眼看不出来,如果只换掉烧毁的电阻和二极管则根本无法修复,必须换掉坏了的辅助变压器才行。但是如何判断辅助变压器是否完好?我用万用表测量过很多好的辅助变压器的初级线圈阻值,都在2----6欧姆左右(不同的辅助变压器阻值有点不同),但烧坏了的辅助变压器初级线圈阻值基本为0---1点几欧姆,也就是匝间短路了。不知道各位行家还有没有其他检测的好方法?当发现辅助变压器烧毁后,又找不到合适的替换变压器,是不是还有其它方法修复?

网友(点评):
重绕变压器

网友:
我是用胜利数字表88C测初级电感量的方法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