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组装19寸液晶显示器接信号黑屏

楼主(2011-08-05):
一台三星组装19寸液晶显示器接信号黑屏,不接信号屏亮,显示无信号输入,接上信号就黑屏,信号源和信号线没问题!请高手帮着看一下是哪个元件有问题?谢谢!!!

网友:
VGA接口周围的二极管或电容。

网友:
假三星,,用的是通用板,,

网友:
把屏电压插针右下那两个芝麻管换了吧!

网友:
谢谢给位,我慢慢看看吧!!!

网友:
看看黑的时候各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主控   的 事   解码片  是  RTD2545LH  吗      如果 是 的话 我昨天   遇到 一个 这样的问题    建议先 换下   2545   再说

网友:
要重写数据吗?还是更换芯片???

网友:
更换  RTD2545  试下

网友A:
假三星,程序坏了换MCU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三星,程序坏了换MCU芯片

我换了通用版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B:
高压板我也换过,灯管单根测过都没问题!!!电源也换了,还是不见好!!!高手帮忙啊!!!

网友(点评):
主机设置频率是否太高?调低一点试试。

网友:
黑屏的时候测试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直接侧屏看看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下咯 说不定你那块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我也换过,灯管单根测过都没问题!!!电源也换了,还是不见好!!!高手帮忙啊!!!

主机设置频率是否太高?调低一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机设置频率是否太高?调低一点试试。

液晶通用版我第一次用,不太明白,请师父赐教!!!如何设置,我用的是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tradeID=90834007369437v乐华2025L驱动板 通用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解码块虚焊。把块子焊一遍试试。我修复过两个焊了一遍就好了。修不好就换板子吧。这问题是这种板子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