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5V分压成3V 需要多少欧的电阻

楼主(2011-08-05):
把5V分压成3V 需要多少欧的电阻

网友:
1117一颗就搞定咯

网友A:
加1117 3.3
转完后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1117 3.3
转完后是3.3V

嗯 就是不知道  从型号怎么看是3.3的  台式主板我不熟悉

网友A:
台式显卡和主板上的1117几乎都是3.3的

芯片上写着1117  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显卡和主板上的1117几乎都是3.3的

芯片上写着1117  3.3

O  那我在找找

网友B:
台式机里好多都是ADJ  液晶驱动板里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里好多都是ADJ  液晶驱动板里多

谢谢  明天去看看

网友:
我记的用两个电阻分压,有个公式,找到了回头给你

网友:
103就可以搞定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103

网友C:
你用电阻分压是带不起负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电阻分压是带不起负载的

哦  知道 了  买了原芯片了

网友:
20欧电阻啊

网友:
呵呵    觉悟了  不要去乱折腾了 直接买原芯片   支持

网友:
1117做维修的应该很多的吧

网友(2011-09-05):
楼主给你个图片和计算器。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