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看下这个时钟工作的必要条件····

楼主(2011-08-05):
今天接了个HP 6515b,上电后电流跳到1.1左后不动了,SB  NB 都加焊了一便,没有效果,
  用手摸到板上U30时钟芯片很烫手,基本供电正常,谐振电容阻值也正常!
不知道时钟还有那些信号是必需的,请大家帮忙看看!
顺便把图纸共上,如有需要的那走··

网友:
时钟有发烫一般证明时钟IC基本上已经工作正常了 这个纯数个人经验

网友:
这个时钟工作时,本身是发热的,热天摸发汤是正常的。

网友:
主要有供电和时钟开启信号它就工作了.有些英文不懂到网上查

网友:
具体还是你对IC工作的认识怎么样

网友A:
时钟烫手是正常的,你测测有没有波形出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烫手是正常的,你测测有没有波形出来呗

我们这没有专门修笔记本的示波器,只有修台式机的示波器,可以吗?谢谢你,看过你发的F41点火回路的帖子,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