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针式打印机LQ-680K2报缺纸。。不进纸。。

楼主(2011-08-05):
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第一是打印纸放错纸路第二就是纸路识别传感器坏

网友:
是 不是没有打到前面进纸的开关啊,要不就是检测进纸的坏了

网友:
我碰到手动就可以的,估计是进纸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2011-09-15):
一是传感器脏了。二是传感器没复位,看看活动灵活不?看看弹簧如何?认真观察,仔细研究!

网友:
应该是检测进纸传感器出问题了,要不脏了,要不弹簧脱了

网友:
清传感器上的灰